矿卡RX 470卡2A不亮求助

楼主(2018-10-28):
矿卡RX470,卡2A不亮。   查供电都正常,BIOS对换过。 没有掉件的地方。  现在不知道是GPU,还是显存有问题造成的。 有谁知道卡2A不亮是什么原因吗

网友:
一般显卡功耗大的,都容易虚焊,可以先加焊一下

网友:
上机手摸核心有温度吗?风扇转不转

网友:
矿难下来的都是GPU坏了,小部分是显存问题,但机率都很小,几年前我也收过一批矿卡,像那些6870 6850,全部是GPU问题的,亏了好几千

网友:
这些RX470个人感觉迪兰的比较难修 蓝宝 讯景 V星 映泰的矿卡都有修过

网友:
显存问题多  矿卡GPU虚汗的不多   坏的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