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D555Y 触发0.03 不动,指示灯亮。维修一例,又是0.03啊

楼主(2018-10-28):
ASUS D555Y 触发0.03 不动,指示灯亮。维修一例,又是0.03啊! 哎!

故障:待机正常,触发0.03 不动,指示灯正常。
维修过程:拆机实际测试 3 5V正常,RTCVCC正常。3 5V二级电压不正常,对地阻值正常。
触发后测G极电压没有,看点位图是 +12VS 上拉,实测没有电压。追+12VS 的来源发现是PQ9106转换的,+12VSUS转的,+12VSUS正常。 PQ9106 控制极信号SUSB_EC# 不正常,该信号是EC发出,EC没工作,该板是CPU全集成的,重点还是放在CPU上面了。
测第一个点,晶振,发现问题了。 晶振没有波形。

没有那么小的晶振,直接上了一颗台式机的。再次上电,触发,0.35 上下跳变 直接显示了。反复测试后,收工,装机!

各位看官,有分的给点分,谢谢!

网友:
很不错的经验,学习了谢谢分享!!!!

网友:
今天也是遇到一个待机正常,晶振用示波器看没波,,换晶振还没波,你运气好,换了就修好了,,,我看来要换桥了,,

网友:
小白前来学习

liutianyu -3 -3 恶意灌水刷分|广告,小心账号!

网友:
为什么ec没工作,要查找cpu啊

网友:
本本用的晶振以为都是贴片的呢,原来台板的也可以用

网友A:
为什么ec没工作,要查cpu啊,百思不得姐,请教了

网友:
有波波就是安逸

网友:
待机ok,示波器先行先测波波,没毛病

网友:
晶振问题真是少见,加分鼓励

网友:
有波波就是厉害,楼主  万用表检测的话有压差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为什么ec没工作,要查cpu啊,百思不得姐,请教了

ec 要发出 susb.  必须要收到桥的slp信号 才会发出的

网友:
这就看出有示波器的好处了  谢谢楼主分享

网友:
这经验不错 下次修到这种机器看来要注意了

网友:
thank you very much and bedst  test  hua  have kdde

网友:
楼主修的好牛X啊,一气呵成,这机器修的也是没谁了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晶震问题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