使用脉宽触发测试看BIOS SPI总线

楼主(2018-10-28):
      各位同学们这是我在25Q08  BIOS  1脚 CS, 2脚 SDA 6脚 SCL测得的波形,可以看出CS低电平时时钟和数据进行转输。供大家参考 。

网友A:
2脚 SDA 的信号是黄颜色的吧,,,,,,,,,,,,,,,

网友:
你这四通道啊?测的时候好固定吗?

网友B:
楼主说下读这个有什么意义,是检测还是其它,求解?

网友:
是检测还是其它,求解?最好备注点文字啊

网友:
这个波形能解释下说明些什么问题吗

网友:
示波器高大上,波形漂亮

网友:
看来这普源示波器不错呀!

网友:
thest  have  but beed have haw much the there

网友:
从开始修电脑,就一直听说有示波器这个东西,就是一直没有用过,好悲催啊

网友:
腻害,但我不知道测得这个可以分析出什么?

网友:
我就知道亮这个波形可以知道有没有读取数据,其他没有研究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2脚 SDA 的信号是黄颜色的吧,,,,,,,,,,,,,,,

黄色的线时钟信号,约33MHz,当CS下降沿时时钟才会有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楼主说下读这个有什么意义,是检测还是其它,求解?

方案研究一下,SPI总线的工作过程,其实做技术就是一种研究。

网友:
我连波都没买呢,现在修本太少了,用的少,不过很多还是需要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方案研究一下,SPI总线的工作过程,其实做技术就是一种研究。

嗯,明白了楼主的意思,非常感谢!!

网友:
LZ这波行好看,漂亮,谢谢LZ分享

网友:
CS低电平时时钟和数据进行转输 具本传输的什么数据,这个分析出来确实要功力

网友:
   因为我这个是示波器,四个模拟通道只能看出波形,可以看出谁先谁后,电平高低,时钟频率约33MHz等基本信息,如果想进一步测量数字信号中的数据,可以使用逻辑分析仪,带SPI协议解码可以直接解码出16进制数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