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42jr有时显示,有时能听到声音不显示!

楼主(2018-10-29):
华硕k42jr有时显示,有时能听到声音不显示,显卡加焊了还是不行。各位大侠分析一下啥问题!能改集显吗?有网友说拆显卡后不显示,需要刷bios,有大神有bios吗?谢谢!!

网友:
论坛上有的 你搜下

网友A:
这个机器显卡的可能性比较大 重置一下试试

网友:
换板子吧没多少钱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机器显卡的可能性比较大 重置一下试试

有时能显示,肯定不是显卡,屏供电3.3v场管直连,试试

网友:
主板屏线接口附近把排阻换换试一试

网友:
通病 论坛里有的  你搜搜看  好几种方法  通病 论坛里有的  你搜搜看  好几种方法

网友:
屏供电3.3v场管直连,试试 屏供电3.3v场管直连,试试

网友:
K42JR有几版本,不知道楼主是哪个版本,如果是2.0版本直接拆掉显卡就OK!如果是4.0不行!他们的显卡型号不一样!

网友:
有时显示有时不显示,加上加焊过显卡还不行,显卡可能性应该不大,主要查查屏接口附近电路或者换屏和屏线试下

网友:
前几天遇到两台,都是加焊显卡修好的。

网友:
显卡 吧  这个电脑 显卡是 通病啊

网友:
时亮时不亮   先刷个bios 试试啊      而且上次我遇到一个屏线断了 3根的   建议你也检查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