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手中有梅捷主板,型号SY-A88M+魔声版 ,帮我测量一个原件!谢谢

楼主(2018-10-29):
一款梅捷主板的电阻无穷大了,没有找到相关参考,不知道多大的电阻,所以求大家看看哪位有此板子,帮忙测量一下,十分感谢!这个电阻在最后一个图片中红色位置,与RT8878B的13脚相连经过一个2K电阻到12脚,在论坛上没有找到RT8878B这个芯片的相关图纸!希望大家有知道的帮忙一下,多谢了!

网友A:
论坛里搜索一下就有了

网友B:
找一个参考电路图去对照修就好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论坛里搜索一下就有了

这个和设计电路不符!主板没有采用典型电路设计!所以无法借鉴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找一个参考电路图去对照修就好了。

论坛里边搜索了,没有图纸中设计RT8878B这个IC

网友:
这里有一个RT8878B的资料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C:
实在找不到的只有找参考图大致对比下了吧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2.9K  找个上去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实在找不到的只有找参考图大致对比下了吧

恩,好的  已找到参考电阻,电压有点高!

网友:
没找到42.9K的  找了个相近的!装上可以用,测试个电影还算稳定!谢谢你了!兄弟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