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565的bios只能读不能写是为什么?

楼主(2018-10-29):
昨天一台E565的bios只能读不能写,,用RT809F难道解决不了问题?????  1.8V?????求解答

网友A:
选择BIOS型号的时候后缀选择OPT那个试试

网友B:
如果是BIOS供电是1.8V低电压的话 就会出现这个现象              可以将BIOS的供电脚翘起接1,.8v上去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如果是BIOS供电是1.8V低电压的话 就会出现这个现象              可以将BIOS的供电脚翘起接1,.8v上去试试

??????????????????/////////////////////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选择BIOS型号的时候后缀选择OPT那个试试

你在说啥??????????没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在说啥??????????没试

让你测试一下vcc脚的供电,如果是低电平就翘起来自己接个1.8v上去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可能吧

网友:
看下芯片型号,或者测量下VCC脚电压,确认是不是低压1.8v,1.8v需要加转接板,芯片最好焊下来读写

网友:
直接换个芯片再刷,多简单个事

网友:
什么编程器,能正常执行擦除吗

网友:
是读写时,提供的供电不对吧,,,,,,,,,]

网友:
手上也有一台这个机子25Q64FWSIQ是1.8V的。

网友:
这问题我见到过,我有一次是放在编程器上,先好读到写时就挂了,你猜我当时遇到什么情况了,因为我当时还换了一个试的,写到一半挂了,后来经检查是BIOS芯片的脚接触不好引起的,脚上有焊油没搞干净,两个都是好的,差点扔了,你可仔细检查下。有用就加分给我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