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苹果iphone8无服务维修一例

楼主(2018-10-29):
接修小8无服务摔过的机器,在系统设置查看是三网的 *#06#不出串号 也无运营商

在不插卡的时候无服务但会有1秒多显示无sim卡 一直反复。插卡后一直无服务

我用的是蓝锐图纸目前还没出小8原理图纸。点位阻值图也没有。只能靠经验

跟据*#06#不出串判断RFFE总线问题。跟据无运营商判断接收问题。合二为一先换射频ic.小8射频封胶周围还有其它小芯片需要小心处理,我是快克861温度450风力55大概20秒翘掉 仔细处理后换掉结果一样没有好

结论是小8信号部分芯片不多 可以通过优先排除法维修 因为在理论以外的芯片坏一样会引起和总线有关芯片工作不正常 重点手工练好

网友:
修好才是王道,收钱喝茶。8的资料就是缺

网友A:
不是换WTR 怎么变成DSM 高低频了 不对不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是换WTR 怎么变成DSM 高低频了 不对不对

就是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是换WTR 怎么变成DSM 高低频了 不对不对

都说了有相关芯片坏会引起主要芯片工作不正常 有时候修机不是只有理论 会让你怀疑人生

网友A:
我是在纠结你的文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是在纠结你的文字

就是说功放类芯坏会引起射频工作不正常 射频工作不正常也会引基带工作不正常 有些手机的现象也不一样

网友:
楼主技术6666,这应该就是接收电路问题了。

网友:
我的8就是这样,修手机的说搬板,然后收了我85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