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B75M D2P 关机变重启

楼主(2018-10-29):
技嘉B75M D2P 关机变重启 开关针电压正常 复位针电压正常  长按开关关机 也一样

网友:
在BIOS中,先把网卡禁了再说,,,,,,,,,,,,,

网友:
可能是机器唤醒信号一直有效,,,,,,,,

网友A:
USB的的两个分压电阻坏了也会这样。你查查

网友:
像这种请况都是PSON这个信号有问题。如果这个信号没问题就要换个IO

网友:
看看OC#信号、我遇到的是技嘉别的1155主板也是这问题。最后查出是OC#电压问题。

网友:
usb_oc 这个信号查查,曾经修到过一个技嘉主板,关机变重启就是这个信号的2个分压电阻坏了导致的

网友:
1.量USB分压是不是3V以上 2.放电 3.拔掉开关面板那个ESD 4.拔掉COM口的控制芯片(AU1),按这步骤可以解决

网友(2018-12-26):
引用 网友A:
USB的的两个分压电阻坏了也会这样。你查查

我有一台GA-B75M-D2V,就是USB不能用,才会变成关机重启。谢谢提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