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R467 开机跳变到0.8不显 测试内存波形正常

楼主(2018-10-29):
三星R467 开机跳变到0.8不显 测试内存波形正常持续状态 ,USB也认键盘了,测试EDID DATA波形与论坛上的波形比较明显不一样,不能正常读取码片,有懂的吗

网友A:
现在修电脑不触发,触发不显示的不是都刷个BIOS再说么
三板斧还是很强大的,最少搞定60%的机器

网友:
我也有台这样,大电容小电容都搞了,再不行就考虑下显卡了

网友:
这机器的有个放电后就好了

网友:
这款机器有没有nec大电容,就是cpu供电的那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现在修电脑不触发,触发不显示的不是都刷个BIOS再说么
三板斧还是很强大的,最少搞定60%的机器

先来三板斧,解决一部分问题,不能解决的再细细查,,,,这也是比较好的思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