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1286 开机花屏

楼主(2018-10-29):
机器拿来开机花屏 这机器都知道通病。。。顾客不想改集成 只能给他重做显卡,拆机 拆下显卡 重新值球。BGA后 没接屏开机Duang的一生。 这种情况一般都好了。但我接上屏的时候 我就嗝屁了····无显示 也不是暗屏。。。这下搞大了··我相信我的从做显卡的能力···量屏线接口盘的小电杆无电压。  这下搞大了···还在研究钟

网友:
看屏线插头是不是针断了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换一个呢

网友:
屏供电都没过来,,,显卡控制的呀,,,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