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8Z77-V LX REV.2.00无待机维修

楼主(2018-10-29):
同行送来的华硕Z77Z主板 不触发

侧量没有明显短路  通上电测PCI-E的B10脚 电压只有1.2V 打值83 差不多是正常的

找到5V转3V电路

看这个原理和1117差不多 直接找个1117换上 通电是1.3V

还是不行 因为这个还有两个分压电阻 测下是4.2K和2.2K 平常1117的只有100Ω左右

换上两个100和60电阻  测量3.3V正常 触发显示

网友:
楼主找一个固定输出3.3V的1117方便一点,不用改电阻

网友:
台式主板,没有待机,一般好修,,,,,

网友:
不错,学习了,楼主还是很细心的

网友:
不触发的,首先就先测量3V待机,,,

网友:
有待机电压不触发才难修

网友:
1085也是很好找的    华硕主板一堆

网友:
3.3VSB 的事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