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42JR 1.05V上管波动异常

楼主(2018-10-29):
k42JR 1.05V上管波动异常。待机时非常稳定,加电后1.05上管波动非常大。机器可以亮机有时候用一天都没事。有时候会在快亮机的时候掉电。掉电时EC复位瞬间为低。我测量了另一块好的板子。1.05上管波形也是非常大。这么大波动是正常的吗

网友A:
这个应该是你的示波器有干扰               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应该是你的示波器有干扰               ..

接地线正常确定没有干扰。待机的时候20v稳定的很。加电后其他上管的d级也是稳定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