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970A-DS3P掉电维修,技嘉主板都会有的通病

楼主(2018-10-29):
机型:技嘉GA-970A-DS3P
故障:第一次开机十分钟左右掉电,掉电后再次触发秒掉
故障分析:很多人看到故障后都会觉得是温度造成的掉电,因为开机几分钟再掉,掉了后在触发秒掉,可能会以为温度高了,拿过来我也这样觉得,所以开机的几分钟内迅速下载了鲁大师,温度并不高,所以排除温度,很多技嘉主板的BIOS问题也会导致掉电,这个机器是双BIOS,直接对换后还是一样的故障,还有的会觉得是开关针到IO之间的问题,也就是开机针电压偏低,结果测量电压正常的
也许修技嘉比较多的师傅还会有一个问题会造成技嘉掉电,那就是电压检测,就是IO会检测12V,5V,1.05V,1.5V之类的电压,那我们怎么知道是不是电压检测出问题了呢,其实很简单,所有技嘉主板的BIOS界面会有电压检测,那就进BIOS去看看吧,如图:

进BIOS后看到,电压检测中5V,3.3V,内存和CORE电压都是正常的,唯一不正常的只有12V,图片如果看不清点一下图片放大看看,12V的电压变成了14V,而且还不断在变化,会跳动,当坚持几分钟后跳到15V后马上掉电,那问题基本算是找到了,很多人会觉得是电源问题,换电源,其实这个是技嘉的通病,并不是电源坏了
确实是主板问题的话就把主板拆下来,开始检测,技嘉主板的电压检测都是IO来检测的,都是5V,12V,3.3V等通过电压串联分压给了IO检测脚,IO检测电压会实时的显示在BIOS界面,当达到一定界限后IO会认为电源电压偏大,为了保护主板,所以把主板给关机了,那就打开图纸,看看IO检测是否正常,如图:

通过上图可以看到,12V检测电压脚是127脚,5V检测脚为126脚,都是倒数二三脚,所以还是比较好测量的,那就开始测量吧,因为机器二次开机会秒掉点,只能录像然后截图了,如图:

通过上图看到,127脚的检测电压为3.5V了,这个电压是不正常的,那多少才是正常呢,其实修技嘉这个问题非常多了,所以这个电压我可以告诉大家,12V和5V的IO检测电压正常都是2V,已经3.5V明显偏大了,看看这个电压怎么来的吧,如图:

这个检测电压是由两个电阻串联分压来的,也就是说这个电压偏高肯定是这两个电阻其中一个坏了造成的,如果偏低的话有可能IO短路拉低哟,所以这点大家要考虑到的,看看电阻的阻值,一个75K,一个15K,在料板找到这样两个电阻其实是不容易的,所以修技嘉这种问题我都是这样处理的,如图:

直接把两个串联分压电阻拿掉,把127脚一坨锡和126脚相连,因为126脚是5V的电压检测,之前说过,5V检测是正常的,所以只要两个脚相连,这个点的电压就会是2V了,这样做了后开机不在掉电了,在进BIOS看看电压值,如图:

12V正常了,5V的检测电压也没有收到影响,所以机器在开机测试了一个多小时,再也没问题了,就这样修好了,很多人看到标题会觉得这个点是否为技嘉掉电通病,其实论坛也有好多类似的故障了,只是这个主板大家还没有发表出帖子,又看到有人说加焊了一下IO周边就好了,其实故障也是这两个电阻来着
电路图就不附了,论坛有很多了

网友A:
配置:捡的主板技嘉970a-ds3p、处理器fx8300、显卡gtx580。
主板放凉一会,正常开机(150w)重启不亮(70w),不显示的时候功率就很低70瓦左右。
再次开机需要断电放一会儿才能亮机,能进bios,没装系统,看了一会我就关了,没让板子开机超过3分钟,没看电压,只知道重启不亮,功率150瓦就能开机
想问一下这是啥毛病

网友B:
这个已经是通病得不能通病的了8728的io,要么5v要么12v那路出错就把那路的电阻去了直接127和126一坨锡搞掂

网友(2019-01-30):
这样操作也可以啊,都可以省下很多零件了 真乃大狮也

网友C:
这个检测电压也有2.9V的标准的吧?技嘉z68xp的图纸里是这样的: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检测电压也有2.9V的标准的吧?技嘉z68xp的图纸里是这样的:

这个应该是BIOS决定的。主板BIOS文件决定了电压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配置:捡的主板技嘉970a-ds3p、处理器fx8300、显卡gtx580。
主板放凉一会,正常开机(150w)重启不亮(70w) ...

这瓦数是怎么看出来的

网友:
维修经念之谈,只有修的多,才能迅速判断出故障所在。

网友:
这个不错。淘宝那里买的?为什么我好多图纸淘宝都买不到

网友:
电压检测一般都是用superio来做。
那路电压监控不准,换个分压电阻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已经是通病得不能通病的了8728的io,要么5v要么12v那路出错就把那路的电阻去了直接127和126一坨锡搞掂

学习了,好总结
IO检测电压会实时的显示在BIOS界面,当达到一定界限后IO会认为电源电压偏大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学习了,好总结
IO检测电压会实时的显示在BIOS界面,当达到一定界限后IO会认为电源电压偏大

不是电源电压过高,就是检测问题,都是直接改,省心省力

网友:
技嘉的老问题。谢谢大师的分享。

网友(2019-03-21):
引用 网友D:
这瓦数是怎么看出来的

有功率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