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81M-S1 自栓显示后马上掉电,可再次开机

楼主(2018-10-29):
此板一年前刷过BIOS,现在出现掉电,刷了BIOS无果,不知道从哪修起了,,有经验的给个提示

网友:
不插内存会报警,不会掉电。。。

网友:
查查内存工作条件,,,,都满足吗,,,

网友:
BIOS如果没问题,那就是缺少信号或电压,,,,,,

网友(2018-12-15):
是什么主板,自检后掉电有的是显示方面的问题,查一下VCC3_DA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