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SONY笔记本暗屏

楼主(2018-10-29):
屏换过确定不是屏的事,现在要么主板,要么屏线,由于没有屏线代换,以上测的主板屏接口供电,现在该测哪里求大神指点。。。

网友A:
秒杀的问题,看VCC BLON PWM那个不正常就知道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秒杀的问题,看VCC BLON PWM那个不正常就知道了

本人小白哦,没系统的学习过。。。。。。。。望指点一二

网友:
怎么强制开启背光同,我怀疑屏线坏了

网友C:
没有代换就一条条线量,看看有没有断的就知道了吧,辛苦点值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没有代换就一条条线量,看看有没有断的就知道了吧,辛苦点值得

非常感谢,线太密不好操作,再加上人也赖,已经花钱买了一个,明天到了直接试一下就知道,上面的电压该有的也有了,估计屏线坏的可能非常高。

网友:
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,比如在屏接口处飞线强制开启背光或短接脚位的?????补充,DISPON 3.3V,屏上也能测到19V和3.3V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本人小白哦,没系统的学习过。。。。。。。。望指点一二

测下屏上的相关信号 供电的电压

可以找个专业的帮你判定下

网友:
这种屏的电路是不能改的,改不了的,只有换屏

网友:
你量下哪两个信号呀,可以 判 定是哪里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