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450V加固态死机

楼主(2018-10-29):
X450v加固态死机。用光驱没事。是不是有些机型不适合加装固态硬盘。

网友:
所有的硬盘都死机,硬盘位支架也更换过。这种是为什么呢

网友:
目前没遇到过不能加固态的机器,之前有遇到的是用威刚死机,换三星可以的有过

网友:
真少见。我自己的没出现过。重装系统。或许是软件问题。再就是设置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