途中两个电阻的阻止是多大?

楼主(2018-10-29):
(图片)

网友A:
DR84 100 OM 其他都是不装的 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一个是10欧姆,另一个是100欧姆,,看图这两个元件应当是没有安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DR84 100 OM 其他都是不装的 。。。。。

一个是10吧~~~~~~~~~~~~~~~~~~~~~~

网友:
无CPU电压技嘉的95836一般不出问题。还是查别的条件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