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戴尔]
DELL液晶显示器 型号:E2211Hb不通电维修

楼主(2018-10-29):
DELL液晶显示器 不通电维修
型号:E2211Hb

拿到手里显示器挺新,看起来面相就很不错
故障现象:插220V电源,无任何反应
按动卡扣拿下底座,拧掉底座上4个螺丝,然后用撬棒一点点撬开,因为看起来比较新,所以很小心翼翼的撬。
拆开后看到都是软排线连接的开关板和LED背光感觉还是很新的,继续拆掉电源板,然后就看到电源板上电容也好好的,二极管也没有穿的,只有PWM芯片烧了,烧就烧了吧,上边的芯片型号都崩没了,看到这个情况就有点萌萌哒

没型号怎么办啊?该怎么换芯片,然后又想到为什么芯片烧了,是不是前级或者后级检测有问题啊,我又不熟悉电源板电路,我只会,换电容,换二极管,擦屏线
心里一阵悲哀,先逛下淘宝看看有没有图片,然后看见淘宝的图片看不清这个芯片型号,然后看看论坛有没有相关帖子,一搜索,有,也没报什么希望,感觉自己修不好,或者好了也会返修,返修再换芯片还要返修,最后要换电源板。。。。
打开一个帖子,就是它: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006300-1-1.html
这个帖子真是简单啊,三两句话,再加两个图片,第一感觉是可信度不高,直观的是有芯片的型号,这个很高兴,然后看到下边评论,顿时信了一大半帖子内容,重拾信心。这是从上边帖子里截取的原机芯片图片:
忐忑的换了芯片,又用万用表戳了是否有短路,发现保险烧了,再换个保险,换好后,上电测试。

很顺畅的就亮机了

知道了这个芯片是PWM+开关管复合的,坛友都说很容易坏,那么我又知道个通病
感谢:dragon118158   感谢分享经验还要感谢迅维论坛,真好,可以互相分享经验

网友:
是得感谢迅维网,搭建给维修人员交流维修案例和维修资料的平台。

网友:
没有分享就只能换板了,多了好多费用

网友:
祝贺你,修复成功,多多交流,互相学习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,经验就是这样积累的

网友:
得感谢迅维网,搭建给维修人员交流维修案例和维修资料的平台

网友A:
top258这个爱坏的,还有背面的那个红色的二级管也要量下,有遇到换了top258换了还炸的就是因为二极管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top258这个爱坏的,还有背面的那个红色的二级管也要量下,有遇到换了top258换了还炸的就是因为二极管的问题

感谢告知维修经验,显示器真的是很让我无语啊

网友:
没有分享就只能换板了,多了好多费用!这是维修的真正意义

网友:
很多芯片坏的

网友:
维修交流的好平台,点赞!!!!!!

网友B:
我新手,前段时间也更换过这Ic不会开机不亮用手没电触摸太烫手,更换就好了

网友(2018-11-30):
此芯片很容易坏吗?此芯片各脚电压又是多少?

网友:
只能说运气好 外围电阻 什么的没坏

网友:
没有碰到过 收藏了 下次碰到有经验了

网友:
谢   谢   楼          主   分   享

网友:
如果大电容容量降低的话也好炸。

网友C:
当下有配件还挺好,没有的话就得换板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当下有配件还挺好,没有的话就得换板子

都是在淘宝买的,没有就在淘宝买,话说我这液晶帖子都翻到第二页了,哈哈,我的主板帖子确是没人搭理,液晶没图纸没点位的我都是,一顿瞎换,然后不行就换板。

网友D:
top芯片坏的太多了,我修液晶电视液晶显示器都见过,不过你的运气不错,就一个芯片和保险坏了,我见到的都是一大片烧坏,运气不好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top芯片坏的太多了,我修液晶电视液晶显示器都见过,不过你的运气不错,就一个芯片和保险坏了,我见到的都 ...

一大片烧坏了你怎么办啊?直接换板被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一大片烧坏了你怎么办啊?直接换板被?

换板比较少,一般都是修,除非彻底整不了的换板子,不过现在的机器,能换就换了,修没啥意思,除非板子价格比较高,不好代换,板子没几个钱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换板比较少,一般都是修,除非彻底整不了的换板子,不过现在的机器,能换就换了,修没啥意思,除非板子价 ...

你专修液晶的啊?我这里就是我这个学徒修液晶,如果遇到烧一片的直接就换板,如果是大件烧了就换一个,总之我修了好几个月液晶了,稍微修修电源板,因为也不是太懂,就是瞎换一下,再不行就换板。遇到驱动板基本更不懂了,因为连芯片数据手册都查不到,所以如果感觉驱动板坏了,那想也不想直接换。遇到屏幕坏的,也是想也不想,直接不修了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你专修液晶的啊?我这里就是我这个学徒修液晶,如果遇到烧一片的直接就换板,如果是大件烧了就换一个,总 ...

哈哈,十年前专修液晶,现在专修电脑了,不想玩了,快20年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哈哈,十年前专修液晶,现在专修电脑了,不想玩了,快20年了。

哦,知道了,你的时间真够久的啊、

网友:
同样板卡级。。谢谢分享

网友:
我这里专门从事主板维修,要是经常换板的话,利润太少了。

网友F:
妙手回春   高手中的高手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妙手回春   高手中的高手

说的我都有了一种高手的感觉,但是我不得不实话告诉你,我是小白,根本不是高手,像这种问题高手应该都不会发上来的,因为这应该是很基础的现象了。

网友:
遇见好多炸芯片    换一次不成 就换板了

网友G:
光耦烧乐,开关管没有挂呀,。、、、、、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光耦烧乐,开关管没有挂呀,。、、、、、、

这是电源芯片+开关管的复合管,因为集成所以容易烧,直接换了就好了

网友:
一般只换保险和这个TOP258就能好,换过很多

网友:
以前利润可观 死修 现在板子不贵  烧太多直接换 因为时间耗不起了 现在

网友H(2019-01-10):
好幸运啊,没有其他故障。很多时候是一个接一个爆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好幸运啊,没有其他故障。很多时候是一个接一个爆

液晶你都能修出一个接一个,随便换两个零件,不行就换板楼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新手,前段时间也更换过这Ic不会开机不亮用手没电触摸太烫手,更换就好了

这你都敢摸 。。。牛X

网友:
你这就是运气好。烧这么多东西。就算是要接电测试你也应该在前一级接一个灯当负载啊。要不又烧一大片。你这运气爆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