官网下载的bios,哪种可以直接刷?

楼主(2018-10-29):
如题:官网下载的bios,哪种可以直接刷?
三种格式,我已经知道ROM可以直接刷。
CAP需要编辑,但是我不会。
还有个格式呢?.F8E 是什么鬼哦。可以直接刷么?

网友:
官网的,好多都不能直接用编程器刷,,,,,

网友:
我用的809F都可以直接刷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件地址800  就可以刷了

网友A:
你画的红线那三个都可以直接用编程器刷的,容量不对是就不能刷,要分离组合以后才可以刷。
你这几个台式机的都可以刷。

网友:
如果还不行的话,把主板读出来的和网站下的一起发过来,帮你组合一下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画的红线那三个都可以直接用编程器刷的,容量不对是就不能刷,要分离组合以后才可以刷。
你这几个台式机 ...

你的意见是,只要大小一致,就可以么?
那,他们还在那修改什么。

网友:
F8E是版本号。这可以直接刷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的意见是,只要大小一致,就可以么?
那,他们还在那修改什么。

工程师同志,要修改Me Region,知道了吧。
要告诉你怎么修改吗?官网下载的,不能直接刷,也可以改。
呵呵,不会说的,BIOS那几下功夫告诉你了就不值钱了

网友:
分品牌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