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色M2282A 显示器 通电指示灯不亮

楼主(2018-10-29):
三色M2282A 显示器  通电指示灯不亮,拆开测12V 5V都有,刷驱动板BIOS也没用,驱动板上需要测那些电压啊

网友A:
你是在线刷还是拆下用编程器来刷,,,,,,,

网友B:
换了它,不信它不出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是在线刷还是拆下用编程器来刷,,,,,,,

拆下来刷的,已经修好了。是主芯片坏了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了它,不信它不出来

换了主芯片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按键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要是按键就不用求助了。

网友:
能换主芯片 这个芯片一定拆机 不好买到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