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州炫龙炎魔T1-740S1N不开机

楼主(2018-10-29):
今天收到一台炫龙炎魔T1-740S1N的电脑,板号MBPNTSN158-1340,客户拿来时说不开机,用电流表上电到0.27A,经过测量所有供电都有,换过CPU,也刷过BIOS,但是还是不行,由于这台机没找到图纸,所以没什么头绪,但是我测了平台复位,也就是无线网卡22脚只有0.5V左右,不知道是不是南桥有问题,这是4代的南桥,不敢轻易换,特地问问大神们,能不能确定是南桥坏

网友:
供电时钟复位,慢慢来吧,没有图纸是麻烦点TB买个咯

网友A:
这电流应该电压不对,你看一下那些电压没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电流应该电压不对,你看一下那些电压没有

电压都有,昨天换了个桥电流1.5,但还是不亮,突然又烧了EC,郁闷

网友:
技术很好,看来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