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华硕X555 不触发

楼主(2018-10-29):
华硕X555D不触发,拆开来放了一下电,就行了,以为这么容易,客户拿回去第二天就回来了,晕,看来没有这么简单只能再拆机,摘了电池又能触了,关机,再开还是不行,不用电池也不行,看来不是放静电就能解决的问题
反复开关机好多次,发现能触发的时候,待机电流能偏高0.003那么一点点,看来有电压没有出来 ,用万能表测量,线性电压总是OK的,能触发时电感会出一个5V应该是待机5V,还有一个11.8V,这么个应该是电池供电电压
因为是没有图纸,只能用用三板爷修,先加焊了IC,不行      ,然后看到这个5V的电容,是这种台式机上的桶装电容,这个电容在宏碁笔记本上坏的很多,决定换了试下,开机发多次都可以触发,    换了一个330的电容,哈哈  ,,还有告诉大家,这个主板只出5V,3V触发之后才出

网友:
这个电容是固态电容呀,质量也是不错的,,,这个用示波器来看一下就清楚了,,,

网友:
嗯,没用示波器测,能这么快找到故障电容不错,

网友:
经验丰富

网友:
垃圾华硕水的一逼。

网友:
如果用示波器就很简单明了得,

网友:
这种机器很多放电好的,也很多放了电要返修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