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555LD 开机光标闪

楼主(2018-10-29):
X555LD 开机光标闪!
版号:X555LD 3.6
故障:开机显示正常,没有显示LOGO,直接显示一个光标一闪一闪,键盘不能动,可以正常开关机。外接显示器也是一样。

维修过程:第一感觉是外设问题,移除硬盘,移除光驱(改了硬盘)移除WIFI模块 ,移除屏线。裸板测试故障保持不变!
第二套方案,刷BIOS。 换了论坛2个不同的BIOS资料 刷写后故障保持不变。板子是CPU全集成的,带独立显卡。怀疑CPU空焊,有铅档跑了一圈,故障保持不变!求思路,求方案。敬请大师指导!如解决问题,发红包以表谢意!

网友A:
主板CPU地下的贴纸上是什么,是X555L什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主板CPU地下的贴纸上是什么,是X555L什么?

X555LF

网友A:
这是最后的绝招了,如果不行基本就是U挂,刷这个屏蔽内存的BIOS

屏蔽板载内存 X555LFF1.rar

网友(点评):
实测,保持不变,我也看了贴纸有屏蔽板子内存的。感觉不大可能。 我现在有一点点眉目了。 发现了一颗RTD2168.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是最后的绝招了,如果不行基本就是U挂,刷这个屏蔽内存的BIOS

好的,我下来测试一下,有消息通知你!非常感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好的,我下来测试一下,有消息通知你!非常感谢!

你说的那个芯片只是影响VGA传输而已,你打开点位,就会发现屏接口那边的EDP信号是通过0欧电阻直通CPU 的

网友C:
光标左上角闪 一般是到引导这一步了吧,刚出WIN10时,ASUS的遇过一次,后来竟是调硬盘引导模式好的,

网友:
现在的板子都是无铅的焊接,所以用有铅的温度来加焊,应当没有用,,,,,

网友:
屏蔽半载内存看看

网友:
绝招,换主板。。。还有终极大招,换机器。

网友:
USB,声卡,网卡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有试过调出popup menu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光标左上角闪 一般是到引导这一步了吧,刚出WIN10时,ASUS的遇过一次,后来竟是调硬盘引导模式好的,

他这是连logo都没得

网友:
个人感觉不是主板问题,是系统无法引导,还是看看设置吧

网友:
建议调节BIOS我也遇到过最后是设置引导不成功导致的转了一圈

网友:
感觉是CPU的问题,内存一般不会这样的吧,你这个又不是卡LOGO

网友:
这光标感觉是不引导啊,插个U盘试试,还是说到这儿就卡死了?

网友:
刷BIOS了吗?拆所有外设哦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机器是不是有硬盘接口小班,有的话建议换一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