影驰显卡GTX750一批通病求助

楼主(2018-10-29):
接了一批影驰GTX750显卡。 客户.描述是点不亮。 电通测试发现都是INTEL主板卡2A, AMD主板卡B2。  测GPU,显存,BIOS供电都正 常。 测着测着,显卡自己又亮了。   这时才发现,所有的显卡都是卡在2A,卡30秒左右就能亮。 而且也不花屏,并可以进系统。   已刷过BIOS,加焊过GPU。 BIOS各脚对地值都正常。 实在不知道怎么搞了。 谁修过这种问题吗。

网友:
虽然电压用表测量正常,但最好是看看它的波形,,,,

网友:
搞个合成的bios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A:
等待大师修好,希望告诉一声。

网友:
显存虚汗 加焊显存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表示没有遇见过影驰显卡质量应该很稳定才对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等待大师修好,希望告诉一声。

楼主很忙的,我猜他基本不会有心情告诉结果,我还不会修显卡呢,也不知道显卡该如何测量电压,如何用可调稳压电源给显卡供电,总之很陌生

网友:
晶振或是BIOS附近有个电容换换试试

网友:
上软件测试了吗

网友:
没有显存测试软件最好把显存全换了,傻子试,,维修法,这种卡还没有见过有BGA脱焊的问题

网友:
这个问题如果一切电压正常那还是显存的问题

网友(2019-03-09):
卡几十秒亮机的大多都是某个显存问题。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这问题,应该显存坏的 要软件测才知道哪颗显存坏

网友:
我显卡只会修修供电,焊焊核心。这种问题,我只能看看。

网友:
精通显卡维修的还是少呀!图纸也很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