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Z500掉电维修

楼主(2018-10-29):
接到机器,开机触发,电流从0.006-0.256-1.2A接着进入开机画面,本以为没啥问题,不到一秒就掉电,电流不是一下子就没有,电流停在0.2A一会就掉电到待机电流,再次触发一样的掉电循环,为什么会掉电呢,是某个信号突然之间没有了吗?于是反复触发,发现了弊端,5次可以到开机画面但有一次不可以开机电流停在0.2A左右就掉电到待机,呵呵,现在就好修,基本可以确定缺供电了,于是就反复触发,测到+vccsap没供电,测开启没有,这个开启过1.05vPG来的,由+3vs上拉,测上拉电阻一端有3v,另一端0v,问题找到了,换电阻,找一个100k电阻换掉,再次触发维修结束,附图

网友A:
反复触发,测到+vccsap没供电 兄台点子正,最怕遇到拆开好,装上偶尔出问题,测都不好测

网友:
从电流上看就知道是缺供电了,楼主老司机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反复触发,测到+vccsap没供电 兄台点子正,最怕遇到拆开好,装上偶尔出问题,测都不好测

对啊,我就遇到一台,装上好了,有时候不跑码,搞死人

网友:
修好了觉得这故障简单,但找故障的过程还有难度的。

网友:
PG好信号的问题吗?

网友B:
上啦电阻变质了?还是后级微短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上啦电阻变质了?还是后级微短路

换了几好肯定是电阻变质啦

网友:
换了一个100K的电阻,那原来的电阻是多大呢。    换的理由是什么 ?

网友:
这要是换做我 绝对修不好这机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