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修台911进尿严重腐蚀

楼主(2018-10-29):
某个论坛坛友发过来修的,说是猫在键盘上撒了尿冒烟了,收到机子过来就剩个下半生,摔得很残,拆机子发现还有不明液体,一股怪异的味道 隔离管那烧了好大一个洞,公共点对地短路,没法子,先处理烧穿的地方
抠啊抠,期间用小电流烧直接冒烟冒火,赶紧断电继续扣
哈哈哈抠了贼大一块下来终于不冒火了,前面就算抠了量不短了其实板层已经碳化继续导电。
测公共点还是短,烧下机发现显卡供电上管穿了
拆下后公共点终于正常了,打下3 5V阻值,偏低,小电压烧过去,好几个芯片短路,一路拆过去
网卡,显卡电源管理,ec,还有个不知道啥玩意芯片全部挂了,料比较新没货,定了换上去3 5V阻值正常了,上电不触发,想起来保护隔离那块有问题,调了个19V到下一个隔离管后端,把ACDET飞了过去,可以正常触发亮机

当时以为机子修好了,发现独显没有供电,机子也没认到,查了下管理芯片是RT8813A,发现那块有腐蚀,直接抱着侥幸心理直接换了一块新的上去,还是没供电,看来只能查条件了。

芯片VCC 5V正常,EN使能信号正常,查pdf Vref也正常,有点烦,不想再查了直接把那块电容换了,结果还是没反应

机子搁了几天,有空拿过来查查,按芯片脚位一个个查,查到9脚Ton信号,不小心表笔一滑直接把那个电阻戳飞了,哈哈,就是那一戳发现问题,这电阻一端已经腐蚀没了,查下资料这个脚应该是反馈的,从料板上拆个电阻上去,电压直接出来了

但是还是不认显卡,再查发现显存的1.35供电没得,查图纸

找了半天找到这管子,发现15V ALW信号没得,翻过板子发现一个电阻腐蚀没了,补一个上去

装上后在系统认出960独显,用鲁大师跑下没花屏正常。
后面就是补回元件

把隔离电路改下飞了根线

至此机子修复,机主还喷了花露水,风枪一吹混合猫尿的味道冲得人脑迷糊

 会员11343962元2023-3-24 08:16

网友:
这机器烧的也太厉害了,一般可能就放弃了

网友:
牛逼的技术!

网友:
电池  能用吗就总是理解。

网友:
收1K吗,没1K懒得搞,,,,,,,,,,,,,,,

网友:
这样,稳定不?进水机,麻烦

网友:
厉害,一直都觉得会修电脑的人很厉害。。理论666。

网友A:
其实这样的机器我不建议维修,如果返修就头疼,而且客户认为技术不好,修个机器不停返修。不划算

网友:
机主还喷了花露水,风枪一吹混合猫尿的味道冲得人脑迷糊。
原谅我笑喷了!

网友:
机主还喷了花露水,风枪一吹混合猫尿的味道冲得人脑迷糊

网友B:
这机器修得可不易啊,费了好大功夫啊,就是不知道稳定不稳定啊,别没用两天就出问题了,到时候再修如果修不好就赔大了%………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机器修得可不易啊,费了好大功夫啊,就是不知道稳定不稳定啊,别没用两天就出问题了,到时候再修如果修不 ...

幽默和技术第一流。

网友:
这都能修好,我对楼主是真的佩服,顺便问问抠掉pcb,不会导致很多断线吗?

网友:
我遇到过一台显示器进猫尿的  诶我去 那个味啊  真的受不了

网友:
真不建议修这样的,现在小修可以,这样修的,浪费时间,用几天坏了,客户还不满意

网友C:
ACDET 飞过去? 有撒子作用??? 你写错了吧

网友:
这种一般修好都不稳定的

网友:
扣掉的pcb那里没有线路还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ACDET 飞过去? 有撒子作用??? 你写错了吧

第一个隔离管那块全烧糊了,acdet也断线,跳过管子直接连到第二个隔离管,飞信号过去连上

网友:
这技术真是6666如果是我早放弃了!直接换板!!!!

网友:
楼主是维修界的华佗啊,刮骨疗伤,6飞

网友:
,风枪一吹混合猫尿的味道冲得人脑迷糊

网友:
这波操作实在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其实这样的机器我不建议维修,如果返修就头疼,而且客户认为技术不好,修个机器不停返修。不划算

万一不返修呢,不返修的多,天天哪有那么多返呢

网友:
都是高手,牛逼牛逼,都是高手,挺好的太牛了

网友:
这个工程有点大啊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幽默和技术第一流。

网友:
遇到一台战神烧得一塌糊涂,没法修,换板都找不到的,

网友:
这个真的厉害了啊

网友:
实这样的机器我不建议维修,如果返修就头疼,而且客户认为技术不好,修个机器不停返修。不划算

网友:
这样都能搞好  楼主真心老道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反修就烦死了

网友:
看着这样的我都是直接放弃

网友:
尿是咋进去的

网友:
其实这样的机器我不建议维修,如果返修就头疼,而且客户认为技术不好

网友:
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!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网友:
这种进水的烧成那样是我直接放弃了 楼主大佬 NB

网友:
我遇到类似的情况,估计都放弃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不建议修这样的修法,浪费时间,用几天坏了,客户还不满意

网友:
换我我都放弃了,很多客户觉得维修成本高了也放弃了

网友:
我的911进水了,检测维修后可以开机但是屏幕不亮,风扇一直转,维修点说我cpu坏了。要换主板。请教一下这个可以修吗?

网友:
哇这个厉害啦,这板子直接搞穿了,我见过几次战神d烧穿板,看着就头疼

网友:
高手就是

网友:
这样的机器一般我不建议维修,一是可能修好长时间,最终搞不定,二是我们这里小地方,发个芯片都发3 4天,万一发来芯片发现下面的故障芯片还没有,就要再发,太浪费时间,一台机器修太长时间,客户有时不理解

网友:
兄弟  这操作也行?   佩服

网友:
不修,,,换板,,,6666666牛逼

网友:
这就是打洞篇,我喜欢,借尸还魂

网友:
一股子骚臭味 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只猫估计被焉了。

网友:
烧成这样!修好了,牛!真能考验维修的技术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