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H61H2-L5不触发报警两声短

楼主(2018-10-29):
联想板号 H61H2-LM5 v1.0 吗行送修拆板测待机

如图电源的+PS_5VSB 经U36之后转为+PS_3VSB

+PS_3VSB再经过MP2之后得到了+3VSB这个电压,这个就是桥的待机供电。在测试中发现MP2的S极有3.3v  D极为0v 打阻置发现短路了怀疑是桥坏了,最后接上3.3v电压烧机。很快IO芯片就发烫了,换上一个新的再测 +3VSB这个电压有了,
开机报警两短的声音不亮机。仔细查了一个电压都有了是不亮,无意中跳了一下 CLR_CMOS_SW这个跳线冒,再开机OK了

www.chinafix.com迅维网_H61H2-LM5 r01.pdf

网友:
这款是不是                CPU板载的那款呀

网友:
不是的,    这个主板不带CPU

网友:
谢谢大师的分享,多谢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