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求装A8技巧 为什么每次装都是80到130定住

楼主(2018-10-30):
本人自己在我们县城做维修,14年底什么都不会就跟人合伙开店了 第一次尾插都不会换。现如今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cpu了,从开始撬 除胶 填锡 (A8植锡倒是最快成功的做了2遍ok,除中层胶 是看迅维老师视频学的,此处应该有感 感谢迅维各位老师谢谢你们在网上发的视频课程。以前不知道优劣就乱看 几乎所有的培训机构都看过,每天没事的时候看几个小时视频课程学到的也是星星点点 说来说去都是三板斧,有一天看到迅维的课程才知道原来这才是老师。话不多说了,我想学cpu安装技巧也可以说拜师吧 3天学会后我交1000块,有缘人打我电话18673586672 李波 湖南省郴州市 桂阳县 体育路春陵市场内xx 通讯

网友:
直接去基地学,你看 逃亡者110 发的贴,人家二话不说就搞CPU哈哈

网友:
走不开啊

网友A:
装完u打下cpu几路供电阻值,u装不好容易死

网友:
以前做个几十次也没成功,后来明白了一些技巧后A8真的也没那么难,下层就不多说了,这个简单,主要植锡,还有板底平整,最好用松香助焊,上层重点是罐锡,一定要显微镜看灌了以后锡球高度,绝对要保证每个点都不能相差太多,不要有的有,有的没有,你灌锡后风枪上助焊膏吹一遍,然后刷子刷几下,再显微镜看,看了以后再抹一遍锡膏,再灌一遍,然后再助焊膏吹,刷一遍,显微镜再看,2遍以后基本可以每个孔都有饱满的锡球,而且高度大概和孔持平,不能有的地方低,有的高出孔,没问题后再装上盖,还有盖子植锡有要求,因为下层锡球高度已经到了孔位,非常饱满了所以上层不能用大网眼的植锡网,用1.2mm厚度植锡网,这样锡球会比较小,但是只要接触上就可以了,装盖子,少点焊油,风枪2008,300度,40风速,慢慢吹,看到下层地方开始有油将要冒出,上层肯定已经好了。做A8要的耐心,别想着杨长顺那样10分钟就能做好,你做不到就按常规操作,一步一步来,细心很重要,每一部都做到位,这个做A8我自己花了6500学了几个月,师傅也没有给我们做个一次,都是自己一步一步摸索出来的,而且也不会有人会和别人说一些细节,说了那么多,重点就是中层植锡,非常重要,还有不管上下层做好后,一定不要立刻上电,必须打旁路5路供电阻值,还有下层装之前也要空板上电和打5路阻值,排除这些因素是否对装cpu的影响

网友:
感恩有你们 加个wx发红包给您兄弟,了了几句  却是您的真心 不容易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装完u打下cpu几路供电阻值,u装不好容易死

供电都正常

网友:
楼主用的什么图纸,听说蓝锐图纸可以三个人用

网友:
zxw蓝锐不喜欢太直白了什么都告诉你

网友:
得多练,手工,感觉,

网友:
我也是自学的 基本6代6p 一次就能搬好 分层一半的把握

网友:
要有恒心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