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4750之奇怪问题,进来看看。

楼主(2018-10-30):
手里有台宏基4750机器,待机没有,主板待机3,5v没出,待机芯片eq = 16脚有19v供电,但奇怪的是 8脚和17脚3,5v线性电压死活不出来,待机芯片连换3个了,按道理说只要待机芯片本身是好的给个19v供电就应该产生线性电压的啊,谁来给我解释解释。对了,3,5v滤波电容也换过了。

网友A:
线性的开启呢?还有线性是否短路呢

网友B:
看看开启啊,线性后级有问题也会导致不出来的

网友C:
短没短路也没说  线性有没有开启也没说 就凭你你说的这些叫我们怎么帮啊

网友:
先断开线性开启后级

网友:
现在把PU4106  2N7002DW-7F-GP这个管拆了,主板自动上电,也能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线性的开启呢?还有线性是否短路呢

13脚开启信号对地阻值10欧至400欧飘忽不定,很奇怪。看图纸把相连的6脚供电管拆掉了,现在正常了,不确定是否有影响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看开启啊,线性后级有问题也会导致不出来的

一语惊醒梦中人啊,当时有点零乱了,没按部就班,就盯着线性干了,哈哈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短没短路也没说  线性有没有开启也没说 就凭你你说的这些叫我们怎么帮啊

                   已经好了,感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