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0-70m

楼主(2018-10-30):
联想g40-70m,板号:NM-A273
故障:EC烧掉了
这款机器ec 8586e带程序的,此前一直纠结ec程序刷写,今天正好遇到,做了个测试,翻贴子有兄弟说这个ec如果是空的无程序的,可以直接上机无需刷写,正好手头有一个空的上机测试,真的亮机了,目前只接触这一款联想g40-70m机器,别的机器没有碰到,是不是可以以同样的方法有待测试

网友A:
空的就是里面没资料的 你买的要么就是里面没资料的 EC自己读取BIOS里面的程序 要么就是资料跟这个板子通用的

网友B:
以前遇到过。但是很多弄了都没好。卖的说直接可以用。但是买回来还是不能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空的就是里面没资料的 你买的要么就是里面没资料的 EC自己读取BIOS里面的程序 要么就是资料跟这个板子通用 ...

嗯,是个空的ec,应该是自己读取程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以前遇到过。但是很多弄了都没好。卖的说直接可以用。但是买回来还是不能用

我看也有好多说是买回来假的或者不能用的

网友C:
淘宝卖的基本都是拆机的,按道理说里面都是有程序的,难道他们会把程序擦出掉?很有肯定是买到了通用的ec吧

网友:
感谢分享经验 以后遇到就不用走弯路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淘宝卖的基本都是拆机的,按道理说里面都是有程序的,难道他们会把程序擦出掉?很有肯定是买到了通用的ec吧

程序是我自己擦除的,就是为了验证下ec没有程序是不是可以亮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