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请问苹果6电池换了电池扣后可以用在6s上吗

楼主(2018-10-30):
我把闲置的苹果6电池换了扣用在6s上了,目前没发现异常。苹果6的电池电池扣中间的脚电压是2.4v。我拆下的6s电池扣中间的电压是1.9v 我想知道长期用会烧手机

网友:
6代和6s电池记得不通用吧?

网友:
好像不可以吧,                  有点不一样

网友:
接口都不同。怎么扣上去。。。。

网友A:
是换了接口吗 把6的电池的接口换成6s的 理论上是可以用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换了接口吗 把6的电池的接口换成6s的 理论上是可以用的

是的,换了接口,使用正常。我这不是原装电池,接口中间点,电池信号检测点电压2.4v了,我测了原装电池,都是1.8v 这个点电压高会烧手机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