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联想Tablet2-1371f WIN10平板,提示正在放电

楼主(2018-10-30):
如题,平板是12V 2A的充电器,充电器换过,电池换过,一直提示电源已接通正在放电,哪位大师遇到过?WIN10系统

网友:
那就是不充电故障呀,,,,,,,,,,,,,,

网友:
换根好一点的线,充电器不足2A的,联想都会出现这情况

网友:
都换过排除了的话,就要考虑下程序这些呢。

网友:
BIOS里看看电池健康设置

字数补丁
字数补丁

网友:
这个就是不充电 按不充电的问题修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