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谁有L196WD电源板的原理图

楼主(2018-10-30):
我想问一下,有谁有L196WD电源板的原理图,我想改一下我的显示器的灯管,把CCFL的灯管改成LED,但是没找到原理图,找不到点,有谁有的话,能不能发我看一下?

网友:
用万用表量,买led灯板的时候看下灯板的条件,我改过,把屏幕弄坏了。

网友:
显示器的电源板,没有图,可以自己用表跑跑线,,应当不是很麻烦,,,

网友A:
这两个图应当能帮助到你,,,,,,,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两个图应当能帮助到你,,,,,,,,,,

这主电源图,我有就是没有升压部分的图?

网友:
2个电路图收藏了
有时遇到电源不好修的,用通用模块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