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XS13-9343BIOS 刷写

楼主(2018-10-30):
收的XPS机器 收来的时候BIOS芯片被人换过。我刷了几个BIOS 还是不行 放在哪一会莫名的就好了 ,但是温度高 开机慢。 我又刷了一个就怎么也不上电了,但我把开机慢的BIOS芯片装回去 还是可以亮的,在某宝买了个BIOS 刷上去还是不行 要么就是开机报警7声接4声再接3声关机  要么就是干脆 触发掉电。 我都懵了   广大坛友帮我解答解答 怎么回事 我用的是希尔特500p 编程器, 芯片也换过了  就在刚刚我把开机慢的那个BIOS芯片重新刷写了个工厂的,结果现在就是触发不上电了  这个机器的BIOS 刷写有什么技巧么 还是我操作不当,要不是我替换过开机慢的BIOS 我都怀疑我主板别的地方有问题。论坛的BIOS 我刷了个遍 某宝也买过

网友:
会不会不是BIOS问题呢,如果是BIOS问题,那之前的我刷了几个BIOS 还是不行 放在哪一会莫名的就好了 就不好解释了

网友:
我也有些纳闷呢  我就怕刷的有问题  就直接换了个芯片刷 装上去不行  再把开机慢的装上就能用  我就有些迷茫了

网友A:
现在的新机器很多都需要  原机的bios芯片   。换芯片刷是不可以的了。用回原芯片刷一个修复过的Me就好了

网友B:
新机器都要用原机BIOS了  没有原机的就不好整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新机器都要用原机BIOS了  没有原机的就不好整了。

在某宝买的BIOS 是出厂纯净ME的也不行  我都郁闷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现在的新机器很多都需要  原机的bios芯片   。换芯片刷是不可以的了。用回原芯片刷一个修复过的Me就好了

我自己的机子(CPU 7200U)多次试验 只要改ME后再写回去就不显示也就是非用原机的不可,是什么问题?在此借楼求解答先谢了。

网友D:
这个5代的没有什么特殊的啊,丢个ME进去就开机快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自己的机子(CPU 7200U)多次试验 只要改ME后再写回去就不显示也就是非用原机的不可,是什么问题?在此 ...

我原机的没有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5代的没有什么特殊的啊,丢个ME进去就开机快了

我刷过6代的机器  也是改个ME进去就OK了  但是这个原BIOS 和芯片都没有了 怎么刷都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现在的新机器很多都需要  原机的bios芯片   。换芯片刷是不可以的了。用回原芯片刷一个修复过的Me就好了

问题是原机的BIOS芯片被拆走了    用全新的BIOS芯片可以么

网友:
还有的就是希尔特 500p 支持备份OTP 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