家悦S520 CIH61MI V1.1 不定时掉电

楼主(2018-10-30):
家悦S520 CIH61MI V1.1  机器板子.刚拿来的时候..是没有CPUVTT 修复了..是一个三极管坏 了,第二天..又拿来了.说掉电..我心里也纳闷..又坏了...检测能进系统..就是突然间就掉电..风扇也不转了..更换了显卡 ,CPU,电源,,还是不正常..确定是板子的问题...它不掉电时进各大供电都正常.. 就是CPU  电压开机时 1.08 进入系统后 有时0.8 0.9 正常时就是1.08左右..集显供电插独显时无电压..不接显卡时0.47 加焊CPU 电源芯片..未果.. 上论坛也看了此板的通病...更换了电源IC 开启三极管,,还是时不时掉,,板子正常时5 6个小时都不掉...不正常时 3分钟就掉电...有哪个老师给个思路..这种故障怎么维修...它还不如开机就掉,,,也能检测出来... 这一会正常,一会不正常..

网友A:
掉电可能还是哪个电压不稳定,,,,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掉电可能还是哪个电压不稳定,,,,,,,

我也测试了..各大供电...在这个主板正常时..各大供电都正常...也没有偏低的...这个板子有时一天都不掉电...说不定什么时候掉电...真是郁闷...

网友:
IO的几个VIN检测与温度检测查了没有.

网友B:
现在已经修复了...已经不掉电了..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现在已经修复了...已经不掉电了..

请问高手,你修了哪里让他不掉电了啊 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请问高手,你修了哪里让他不掉电了啊 ?

CPU 供电电路不稳定...用波波检测出来的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