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现在的BIOS这么难刷

楼主(2018-10-30):
如题,就算是刷上所谓的原机备份BIOS也是各种问题,亮机慢,发热大,风扇狂转。难道现在都一机一BIOS了?所谓的合成是不是用了原机的ME模块。但是ME模块同一版本号不都是通用的吗?为何要改用原机的ME的模块?

网友:
这个问题自己学习修改BISO就可以啦抽时间学

网友A:
用UEFITOOL把原机的BIOS提取出来,然后另存
如图
再用WINHEX,把ME替换掉就行了

附上这两个工具

网友:
这图片怎么打不开呀?看不到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UEFITOOL把原机的BIOS提取出来,然后另存
如图
再用WINHEX,把ME替换掉就行了

谢谢

网友:
原厂BIOS是通用的,可是刷入机器正常开机后,再备份出来的BIOS已经发生了变化,产生了一些这个桥专属的数据,不适合别的主板上的桥

网友:
原厂BIOS是通用的,可是刷入机器正常开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UEFITOOL把原机的BIOS提取出来,然后另存
如图
再用WINHEX,把ME替换掉就行了

把ME替换掉是指替换掉 官网下载下来的ME模块吗?

网友:
一直没弄明白怎么从exe里面提取bios的路过

网友(2020-06-11):
修改BISO就可以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