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海信(Hisense)]
海信TLM47V88PK液晶电视花屏故障简单维修一例

楼主(2018-10-30):
海信TLM47V88PK液晶电视花屏故障简单维修一例

  机器型号:海信TLM47V88PK

  故障现象:液晶电视花屏

维修方法/过程:

  接修一台海信TLM47V88PK故障机,故障是液晶电视花屏。

  此机冷机开机时图像花屏,并伴有非常大的刺耳噪音,演上几分钟图声会自动正常。

  拆机测量DDR 1.8V供电稳压管输出为1.9V,再测输入端为3V-4V变化,正常应该是3.3V;5V一直稳定,看来是5V转3.3V电路出问题,大致查了没发现问题,想起手里的维修模块不想费太多的时间去研究了!取下原机1.8V供电的稳压管,找出模块接上3条线试机图声正常,多次冷机测试故障不再出现,放好模块装机,至此,海信TLM47V88PK液晶电视花屏故障修复!

本文来自:iFiX爱修

网友A:
原来故障时输出1.9v,多出0.1v导致花屏吗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原来故障时输出1.9v,多出0.1v导致花屏吗。

含有大量纹波造成的...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