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不开机]
ipad5 拆了wi-fi芯片后不开机

楼主(2018-10-30):
IPAD5。拆掉WI-FI芯片不装。可以开机不?
不开机

网友:
没把别的搞虚焊 能开机

网友:
可以正常开机的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可以,没wifi能开机

网友:
只是没有WIFI芯片是可以开机的

网友:
可以开机的,注意下别的地方有没有搞虚焊

网友:
拆了黑触摸芯片可以开机吗、、、

网友:
黑触摸没有拆。我看黑触摸没有胶。不会有问题吧?

网友(2018-12-03):
学习中 啦啦啦啦啦绿绿绿绿绿绿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