商城
W650EHMB 神舟的 不充电 那个是充电芯片

楼主(2018-10-30):
W650EHMB 神舟的 不充电 那个是充电芯片W650EHMB 神舟的 不充电 那个是充电芯片
芯片

网友:
PU4型号OZ8681-E的是充电芯片

网友:
可以查图纸找,另外也可能从电池接口反查也能找到充电芯片,

网友:
神舟的本,蓝天代工的,应该能找到图纸,分析一下图纸就行了,,,

网友:
这个很简单,找到图纸就能找到充电芯片。还有找电池接口的电感,也能找得到

网友:
从电池接口反查也能找到充电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