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-1791不显求助

楼主(2018-10-30):
板号是ms-16j11,电流到0.86,不过内存,不显示,刷过bios,电流一样,有人修好过吗?

网友:
那内存的主要点都测量没有,,,,,

网友:
你插内存和不插内存时,电流一样吗,,,,,,,,,

网友:
同学先多研究一下,再来求助比较有用,

网友:
CPU出问题了吧应该是

网友:
可以看一下内存背面有没有断线,如果没有就是U的可能 性大了

网友:
电压都出来了吗

网友:
U的问题,我遇到过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