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硕]
二修华硕本的历程

楼主(2018-10-30):
如题:版号LA-8221P,状况:触发到0.02掉电,有待机。拆修:万用表扫一遍二极值正常。
首先怀疑3、5伏是不是保护了,换滤波,查条件,测周围小元件,好在这是仁宝代工有图纸。然而情况一样。
查EC条件,乖乖条件都正常,连RSMRSR都出来了的。
查桥,粗略感觉正常,好怪!按开关,桥BIOS八脚没电压,再细看,芯片被上家换成1M的了,呵呵……找个8M的芯片刷了放上去。顺便提一下图纸上这个BIOS芯片标的是4M ,实际上是8M,中途让我波折了下,后来者可以少费点脑细胞。看到这儿你以为对了吗,并没有。情况照旧……
郁闷了很久, 这是一个9012Q的,会不会EC坏了,带程序的,会不会脚位配置不对,管它呢!拆了刷个吧.然后情况一样。
再看桥, 用放大镱看,32.768K下面谐振电容和小电阻的位置被上家兑换过位置了。换回去。修到这儿正常开机了 那么问题就来了,到底上家是一个什么状况我们就不猜测了。只是觉得维修不易,广大技术员也要跟客户真诚沟通吧,毕竟都是用手艺挣点辛苦钱。如果谈不拢那么还是就这样吧……

网友:
你这还算好的了,说明上家还留了一条退路,碰到那些个直接不想修复大电流往主板上干的你就哭去吧,这行就这样,干的越久你就越发会体会到良心在挣扎

网友A:
特别是电脑城一些打着免费检测的垃圾商家,纯粹就是坑人,骗人,你检测后不修,他们就搞这样或那样的手脚,再拿到别处修可能很难修好,或再也修不好了。我前几天遇到一个客户,拿着一台笔记本去一个免费检测的地方去检测了下,然后客户说不修了,将机器拿走了,拿到我这里时,手上拿着还有一个小胶袋里面,板载CPU和一些电源IC装在里面。说是那个免费检测的地方,帮他检测拆下来的。

网友:
上家是个良心人

网友:
是够波折的,楼主技术好

网友:
华硕用仁宝的主板

网友:
只是觉得维修不易,广大技术员也要跟客户真诚沟通吧,毕竟都是用手艺挣点辛苦钱。如果谈不拢那么还是就这样吧……

楼主这段话才是重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特别是电脑城一些打着免费检测的垃圾商家,纯粹就是坑人,骗人,你检测后不修,他们就搞这样或那样的手脚, ...

板载U都拆了,太狠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有些客户扣门的,也怪不的人家下手狠,

网友:
真够可以,维修技术刚刚的,支持搂主,发表一些好帖子,让我们小贝也学习一下。

网友:
能干好还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