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神州战神神舟战神k660d i7 d1 显卡GTX860 2G

楼主(2018-10-30):
   接修同行笔记本,送来故障是上电掉电电压1.1 1.2 左右掉电,然后自动上电反复如此。 一开始故障判断为主板缺供电 ,初步测量一切电压都正常。怀疑BIOS,论坛找了一个刷了故障一样。去淘宝买了一个刷了还是一样。开始找图纸 图纸论坛老铁有 就不上传了,测量各项供电,还是都是正常的。怀疑有芯片接触不良,用手一个一个的去按压,摸到PU3 ,也就是CPU 核心供电时,电压突然上去了,1.2 1.3 1.5 2.0 。判断电压已经开机。所以故障点找到,加焊PU3 。开机OK 测试 _K660D-I7 D1

网友:
厉害的大神,学习了。。。

网友:
没有积分 下载不了了

网友:
没有下载分 下载不了

网友:
没有积分,赚点积分。

网友A:
你这是神手啊,大神,芯片虚焊了,加焊不会返修吗

网友:
赚点积分

网友B:
神舟 就是个垃圾  做工差的要死

网友C:
我还在修   换了桥,认不到独显  晕

网友D:
按芯片这也可以啊  。又学到一斧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  ,对于刚入场的小弟非常有借鉴意义。

网友E:
手摸都能好,这牛逼一塌糊涂,我咋莫不好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手摸都能好,这牛逼一塌糊涂,我咋莫不好呀

掌握手速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按芯片这也可以啊  。又学到一斧。。。。。。。

只是遇到某种情况时 尝试用的一种办法 尤其针对那种上电不开机 用手轻触某个芯片就掉电 就要留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还在修   换了桥,认不到独显  晕

我手上有一块 被同行干过显卡的 Y50-70 也是不认独显  4代i7集成CPU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神舟 就是个垃圾  做工差的要死

疑难杂症多,不像很多本都是通病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是神手啊,大神,芯片虚焊了,加焊不会返修吗

以送走 如果返修 再换掉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