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A42JR笔记本不通电维修

楼主(2018-10-30):
客户拿来一华硕笔记本信号A42JR,主板K42Jr测试发现不通电。
维修过程:1.测试待机3V 5V供电发现有5V无3V电压输出,经排查电路发现TPS51125  4PIn  TONE一电容短路导致无电压。更换后有3V输出通电。正常开机。但不久用测试软件发现没法通过测试。,花屏白屏经检测发现其小板故障直接更换小板故障解决。

网友:
这款一般显卡比较多吧,都很难见到其它现象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