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hone X 手机进水开机卡白苹果故障维修案例

楼主(2018-10-30):
iphone X 手机进水开机卡白苹果故障维修一例

  大家哈,我是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邓工,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iphone X 手机进水开机卡白苹果故障维修案例。

  【故障机型】:iphone X

  【故障现象】:手机进水开机卡白苹果

  客户描述说,下雨天,手机进水后,开机白苹果,进不了系统。

           iphone X 手机进水开机卡白苹果故障维修 图1

  【故障分析】

  手机进水后,导致开机卡白苹果,一般进水部位都是从听筒口,或着卡拖口位置进的水,重点检查这两个地方相关的部件。

  【维修过程】

  iPhone X 这部手机,外配是通过I2C总线通讯的,外配有问题也是会引起开机卡白苹果。

  首先排除外配问题,拆机外配拿掉,开机还是一样。 进水标已经变红。说明是从这面进的水,拿下主板在显微镜下观察,发现U5600芯片的位置有进水腐蚀的痕迹。

iphone X 手机进水开机卡白苹果故障维修 图2

iphone X 手机进水开机卡白苹果故障维修 图3

  拆下芯片上的屏蔽罩,发现进水腐蚀。

iphone X 手机进水开机卡白苹果故障维修 图4

iphone X 手机进水开机卡白苹果故障维修 图5

  洗板水清理干净,接可调电源开机,发现电流跳变上去了,装机测试下。

iphone X 手机进水开机卡白苹果故障维修 图6

  【维修结果】

  开机正常进系统,测试功能正常,维修到此结束,此故障是进水导致芯片腐蚀从而引起开机卡白苹果。

iphone X 手机进水开机卡白苹果故障维修 图7

本文由迅维快修旗舰店邓工原创 禁止转载!

  相关阅读iPhoneX 手机专题贴

  【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】

  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一楼 A009 迅维快修

  咨询微信:chinafix999
  咨询微信:chinafix999

  淘宝店http://xwkx.taobao.com

网友A:
我想知道,那个超高温小屏蔽罩是怎么拆下来的,背面是电源。

网友:
必须给分享经验的人加分!  !!!!!!!!!!!!!!!!!!!!!!

网友(2019-07-10):
引用 网友A:
我想知道,那个超高温小屏蔽罩是怎么拆下来的,背面是电源。

温度掌握好就可以啦,有来实地学习的想法没,手把手的那种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