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帮我看下这个32寸广告机上的计时晶振是多大的?谢谢

楼主(2018-10-30):
32寸的广告机时间走的不准了,隔几天就相差几个小时,打算换一个晶振,但这个晶振上没有标是多大的,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晶振应该是多大的?谢谢:handshake:handshake:handshake

网友:
一般都是 32.768 和南桥用的一样    我换过几个万年历的了    换一个试试   换下来的别丢了就行

网友:
和主板一样的都是RTC晶振,换了不一定好建议检查周围的电容C40 C38 C39