索尼daohkdmb6d0笔记本暗屏求大神指点修好有红包

楼主(2018-10-30):
这台电脑开机暗屏,用手电照着能看见里面有显示,测得数据如上,int_lvds_bright这个信号低电平正常吗?如果不正常与dispon直连是否可以。

网友:
赌东道赌东道赌东道赌东道赌东道赌东道赌东道

网友A:
查EC的LID_SW······
首先VIN有没有19V

着重查INT_LDS_BRIGHT来自哪里?

U6不用看了,1脚OUT都有3.3V输出了,哪么4、6脚肯定有输入,3脚也肯定有开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查EC的LID_SW······
首先VIN有没有19V

VIN有19V 。INT_LDS_BRIGHT来自CPU

网友B:
这种暗屏不难排查
明天联系我 有时间给你说下(不收费)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种暗屏不难排查
明天联系我 有时间给你说下(不收费)

非常感谢你的回复,伤了好些脑细胞才修好,本人小白一直是自学,好想去迅维进修一下,只是目前还没时间去。

网友C:
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解决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解决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最终自己修的还是高手帮你修的是啥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