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控]
sbc8243开机不显示

楼主(2018-10-30):
此板故障是开机有过内存,有自检过的声音,屏幕就是不显示,没有修过这主板,求高手回答。

网友:
有高手解答不

网友A:
显卡坏了 换显卡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显卡坏了 换显卡芯片

哪里有显卡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有图有真像,感谢分享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