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小米手机维修]
小米5 无触摸

楼主(2018-10-30):
今天收到一部小米5 开机正常就是没有触摸。上家也没说怎么造成的,反正外观有磕碰,但屏幕显示正常没有裂痕。 后壳没有了,打开主板盖板 ,主板没有进水的痕迹。初步诊断是不是触摸座子脱落。

打开下盖板,发现有稍微进水,一想有可能座子腐蚀了。掀开小板 扣开座子 发现居然没有一点进水腐蚀的痕迹。
观察显示排线,没有发现异常。

上回看到大神说没有触摸首先排查供电,再查信号。

首先测量LDO 5v的供电,量到R1101两端发现没有电压5V供电不正常。量 C1121两端有4.19V,说明VPH_PWR这路供电正常。
再接着测量C1119和R1614两端只有0.6v左右。判断是因为  LDO_5V_IN_EN这路没有供电,3V电压出不来。

往LDO_5V_IN_EN上路排查 发现直接连接到CPU底部.......难道是CPU虚焊引起的?
取出主板对CPU进行加焊。
至此手机修复成功

修复完成后对C1119 R1614测量电压为3V  R1101两端为1.79V。
以上就是我的维修经验,供大家参考和请大神指点。

网友A:
这个有图纸?我有个小米4C和这相似,还没修好

网友B:
厉害,还没遇到过米5cpu虚焊的。。

网友C:
小米5的CPU底下没有胶的吗?没修过这款~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有图纸?我有个小米4C和这相似,还没修好

有的  我就是从论坛下载的 本来想找点位图的  没找到 用的电路图和主板图看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厉害,还没遇到过米5cpu虚焊的。。

其实我觉得米5虚焊很正常 下面没有胶 然后显示什么的都连到cpu  很容易就不开机不显示什么的
不开机的 我都修过一两台CPU虚焊的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小米5的CPU底下没有胶的吗?没修过这款~

米5还就没有 ,有胶的话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.......

网友:
小米最多虚焊的问题了

网友D:
小米5进系统几分钟重启,重启后几分钟又重启,一直重复,有没有遇到过的,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小米5进系统几分钟重启,重启后几分钟又重启,一直重复,有没有遇到过的,

有没有先排查下是不是系统问题?然后看下是不是待机电路有问题?

网友:
新手认真学习中学习le//////.谢谢

网友:
新手认真学习中学习le

网友:
不错不错,动到CPU了,查的深远啊

网友:
我碰到这样的问题就是蒙  楼主好厉害

网友:
楼主大爱无私。感谢楼主。已经收藏相当有价值的经验分享

网友:
哦  原来还有这个故障  以前一直没注意   现在涨见识了

网友:
问下楼主 既然是要动到CPU  你有没有事先跟客户报下风险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