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196WD的支架柱怎样拆下来

楼主(2018-10-30):
我想问一下联想L196WD的支架柱有谁知道怎样拆下来吗?下图画红线的东西。

网友A:
先把后立柱的最后面的塑料取下来,,就看到螺丝了,,,

网友B:
翘起来,能看到螺丝

网友C:
去塑料小卡扣, 同样的有三款设计 一款是往下推, 一款是撬下端盖板(从下到上撬) 还要一款撬盖板两侧。只要不是推的,就大胆撬,弄不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去塑料小卡扣, 同样的有三款设计 一款是往下推, 一款是撬下端盖板(从下到上撬) 还要一款撬盖板两侧。只 ...

是啊,这款设计感觉有问题卡扣有敲断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翘起来,能看到螺丝

你们讲的那一款能上个截图,没有图以我的照片为准上面标记一下,不然就这么说,都给晕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把后立柱的最后面的塑料取下来,,就看到螺丝了,,,

你们讲的那一款能上个截图,没有图以我的照片为准上面标记一下,不然就这么说,都给晕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把后立柱的最后面的塑料取下来,,就看到螺丝了,,,

我已经搞开了,上个图感谢一下大家的帮忙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