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Z97-K REV:1.05秒杀

楼主(2018-10-30):
   品牌:华硕   主板型号:Z97-K
   版本:1.05
   故障:反复上电
   诊断卡跑码:19 35 20 58
   日期:2018年10月30日  星期二   晴
   地址: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织里北路169号
今天同行拿过来一片华硕主板看了,说开不了机,据客户自己说在玩吃鸡突然就黑掉了,,,,我这个同行呢就一二把刀看了诊断卡反复跑,就说主板坏了,客户不同意换主板,,,不同意换主板那就开始维修吧!报价150元开始维修,,,一看卡的跑码  确实如同行自己说的那样    反复跑这几个数字,按照我自己的思路要么上电电压不稳定,要么就是有地方短路,首先对各个电感进行测试,打值测电,没发现问题,那为什么会这样呢,,先软后硬,那就刷blos,一问同行哥门,他已经购买过原厂的刷了  不管用,相信他    那我就不管blos这块了   ,,,想起以前修到过H61M的主板是用几分钟就会重启,好像最后是O_RST这个玩意有问题,,,我就直接去找这个信号,一般都是在那几个跳线帽那地方,对着电容打值,发现敌人了,发现电容阻值只有35,高兴了  把这个电容换了基本上就正常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电测试是否能够亮机,,首先看诊断卡的  看到D7就知道屏幕肯定已经亮了            个大家看看这是什么信号看看我说的对不对  看到这个地方我想大家都应该知道什么地方了把,,没错就是O_RSTCON链接的这个电容短路了,取下来只有35的阻值,不反复跑马就怪了。。。。。。给大家一个亮机的图片吧,免得说我骗人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码字不易啊!鼓励一下!!!!!     顺便我把点位和原厂BLOS上传一下吧,,, 如果重复管理员可以把它删除 Z97-K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很厉害啊,维修有水平,佩服,rtc电容短路,我要好好学习学习

什么rtc电路,这是重启开关线路上的一个电容。

网友:
很好,谢谢分享,很有意思,学习型组织,对维修有很大的帮助,我通过学习学会了维修。

网友B:
这个诊断卡 看起来很牛逼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诊断卡 看起来很牛逼

网上一大把,比我好的多得是哦     现在这玩意还坑便宜

网友:
这个信号不是会引起不触发吗?怎引起掉电重启

网友C:
这价格可以哈,能收这么高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这价格可以哈,能收这么高?

同行的,,,不能收的太高了   太高了客户不修了   一般都是100-150左右

网友E:
rtc电容?好厉害。。维修价格有点高哦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rtc电容?好厉害。。维修价格有点高哦

还好吧   一般拉萨   主要是同行的   不能太高了

网友:
O_RSTCON  这个算什么呢,小白不懂!!!

网友:
BIOS不是BLOS都是学习不是挑刺,希望楼主不要介意

网友A:
楼主很厉害啊,维修有水平,佩服,rtc电容短路,我要好好学习学习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同行的,,,不能收的太高了   太高了客户不修了   一般都是100-150左右

同行都能收到100?我们只能收到50 了吧

网友F:
楼主还是经验蛮丰富的,想起了以前的维修案例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楼主还是经验蛮丰富的,想起了以前的维修案例

修多了就会记得了   难搞的你自己也会多多少少也会记得的

网友:
学习大师的精练,以后少走弯路,谢谢了。